知用近场探头及放大器的应用方案

楼主(2021-12-01):
CYBERTEK近场探头套件主要用于电子产品的电磁场测量,实现干扰源快速位,多种形状的探头,宽频率范围,可以完成多种的电磁场测试任务。广泛应用于检测器件或者是表面的磁场方向及强度;机箱、线缆、PCB模块等磁场泄露情况;甚至可以到IC引脚以及具体的走线,从而判断干扰产生的原因,提高产品设计水平,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EM8030 近场探头+EM8020A/B 放大器)专为近场测试设计的探头,适用于电子产品的电磁场测量。
一、为什么要近场测量
EMC 测试认证标准中,是远场测量,远场测试只是能给出频率信息。显示各个频点的辐射强度,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位置信息。为了通过测试,如果没有目的的对电路进行更改,将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经费。加长了产品的研发周期。所以必须对产品的辐射根源进行排查,这样就要用到近场探头来具体定位干扰源,后级接放大器,可大大提高测试灵敏度。
二、CYBERTEK 近场探头套件特点
1. 宽频率范围,多种形状的探头,可以完成多种的电磁场测试任务。
2. 通过移动探头可以检测出磁场的方向和分布,适用于机箱线缆电磁泄露,IC 引脚区域,EMC 器件等的磁场检测。
3. 无源探头,可以直接连到频谱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的50 欧姆输入端,方便检查使用不同手段对磁场或者电流的变化。如果应用场合的信号比较弱,可在后级增加EM8020A/B 放大器,增益约20dB/30dB,提高系统测试灵敏度!
4. 探头轻巧,使用方便。
三、测试示意图
CYBERTEK EM8030 近场探头测试频率可达3G,在产品的开发期间可用探测PCB 的磁场变化情况。如电动机磁场辐射强度很强,可以不加放大器。示意图如下:
四、测试方法
第一步利用EM8030-1 或者EM8030-2 检测大概磁
第二步利用EM8030-3 或者EM8030-4 实现准确定位,示意图如下:
五、应用案例(开关电源)
第一步:利用EM8030-1 探测PCB 某处磁场大概强度
从图上可以看到:10MHz 附近70MHz 附近107MHz 附近有较强的磁场辐射
第二步利用EM8030-3 进一步定位(发现探头附近有两个很长的引线,探测这两根线)
上图看到探测到的这根线(该线为电池供电时的初级线圈)辐射比较强,频率在10MHz 附近和70MHz 附近!
上图看到探测到的这根线(电压输出线)在频率107MHz 的辐射比较强(上图中的10MHz 处点辐射也很强,后来发现是频谱仪的问题)通过以上两步基本查到了不同频率点的辐射源,下面的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上图的信号比较微弱,这时可以使用EM8020A/B 放大器,测试效果如下:
上图看到加放大器后,看到测到的辐射强度明显增加,灵敏度提高很多!

网友:
广泛应用于检测器件或者是表面的磁场方向及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