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在做直流仿真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1):
    在做直流仿真时出现警告:
    Number of nodes with no DC path to ground(topology corrected):8
    Number of nodes with only one device attached(topology corrected):12

网友:
    只是说有些节点没有直流到地或者只是连接了一个器件。

网友:
    SPICE仿真规定,任何一个节点都要有到地的直流通路,任何一个节点必须连接两个以上的器件。
这两条只是警告信息,不影响仿真。

网友:
    这个不影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