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ISP使用问题?

楼主(2021-12-01):
这样的。我一个芯片是STC15W201S遇到个问题,如果Tx,Rx脚正常悬空,那么可以通过这2个脚下载程序,如果Tx 和Rx用作485临近的mcu通讯的时候,那么我用这2个脚就没办法下载程序,这个怎么办,不可能每次下载程序,要把临近的MCU给焊下来吧

网友:
设计时要规避这种情形,看看引脚是否可以配制到其它地方。如果不能,要考虑采用其它型号的芯片,这是硬件设计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如是你的程序是成熟的,不需要调试,直接烧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