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rotel2004如何在pcb上绘字?

楼主(2021-12-01):
问下protel2004如何在pcb上绘字?

网友:
通过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在PCB板上书写中文字体的,具体操作的话就相当于把要编写的中文字体弄成一个封装,之后在PCB板里导入即可使用。

网友:
需要汉字转换软件

网友:
看快捷按钮不是后个A吗  点它就行了

网友:
    英文直接就可以放,中文的话有第三方插件,可以找一下,另外可以用CAD画好(转成图),通过导入DXF的方式放进去,
最笨的方法,放大图纸,用线画

网友:
    换成新版本的,支持TRUETYPE字体的,就直接可以写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