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触摸显示器的ESD 8KV接触 15KV空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1-12-01):
触摸显示器的ESD 8KV接触 15KV空气该如何设计?

我们是做触摸显示器的,金属外壳的

现在客户要求我们的产品ESD 要8KV接触,15KV空气。
但我们的主板,屏幕,电源适配器本身都只有4KV接触,8KV空气的。

请问有可能实现客户的要求吗?
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
可以实现BPF8089-01SC6,主控用单片机,接口和电源加ESD器件,

网友: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帮忙出方案,不收费

网友(2023-02-16):
    我们专业做EMC解决方案的,有自己实验室,有20多位FAE工程师,加我VX:TLEMC88  很高兴为您服务

网友(2025-02-03):
    1.金屬外殼本身就是很好導ESD能量

网友:
1.金屬外殼針對ESD Air 是很好的導ESD能量的設計
    2.插入接口設計不要漏太多,應該是打不太進去
    3.不確定你設計有沒有要打PIN(有需要的話 ,需考慮ESD料件,並遵守各I/O port的用料A Port、C port 、HDMI都不太一樣,尤其訊號線須特別注意)
    4.電源端須放置一顆ESD料,穩定電源端不被干擾
5.系統地與機構地建議分開,並從外殼設計端去做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