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驱动电路,运放端口电压低,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02):
我这里是设计的恒流驱动LED,输入信号是1.5-1.6v,1kHz的偏置正弦电压,电源是稳定的12v,运放用的rc4558,三极管s8050
在R6的上端,测出来的电压是这个样子,运放的所有端口的电压都是设计的正弦波无误。
按理说R6这边整条线应该也是正弦电压,搞不清楚为什么变成这样了,led到是正常发光。
希望大佬们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认真计算过就知到,Q2的射极电压和集电电压太过接近了(差不多相等),Q2就集电电压又不可能高与射极电压,就是集电电压升不上去,就成了波形失真

网友:
我这个电路从4V到77V都恒流,请问题主你的电路电压适应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