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576输出12V/2A严重发热

楼主(2021-12-02):
用P2576的那个SOP8封装的设计,输入为24V,输出规格为12V/2A,调试时带载差不多1/2载的时候发现发热严重。但IC仍然工作没有保护。这是什么回事,高手支招。

网友:
本来就这样的呗,可以电感用大一点

网友:
电路当中相关元件参数选择是多少

网友:
不知楼主的故障解决了没有

网友:
12V/2A输出,效率算85%.整个电路的损耗12*2/0.85*0.15=4.2W,这些发热主要在mos(开关芯片)、电感、滤波电容、续流二极管。怎么可能不热啊。
还有,一般芯片热保护温度在125℃,此时芯片外部估计有90~100℃。你确认感觉到的温度超过了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