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中三极管中间管脚位绿色的,违反了什么规则呢?

楼主(2021-12-02):
为什么PCB中三极管中间管脚位绿色的,违反了什么规则呢?

网友:
是网络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一是规则中默认设置最小是1mil,二是两个焊盘的网路号

网友:
这种违反了软件默认的安全距离,要么重新设置,要么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