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结构设计时有哪些尺寸要求?

楼主(2021-12-02):
FPC板结构设计时有哪些尺寸要求?

网友:
连接器焊盘到FPC边缘距离,设计尺寸≥1MM。

网友:
接地耳朵宽度,为保证定位孔结构可靠,宽度尺寸≥3MM。

网友:
定位孔中心到边缘距离,为保证FPC强度,防止FPC拉裂,此尺寸≥1.5MM。

网友:
接地耳朵长度,为保证定位孔结构可靠,长度尺寸≥3MM。

网友:
定位孔直径,为保证壳子定位柱强度,孔径尺寸≥0.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