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如何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端?

楼主(2021-12-02):
想通过STM32和ESP8266 模块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端,具体步骤不太清楚,请大神指点一下,最好有资源就好,谢谢啦!

网友:
首先是要有路由器,如果你的服务器在一个局域网的话,该局域网正是路由器映射过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局域网里通信,首先连接该路由器,
然后建立TCP 服务器连接,相应的有 IP 和端口号

网友:
用局域网通信

网友:
    建立TCP 服务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