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的失效原因

楼主(2021-12-02):
当电机在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包括电方面,机械方面和环境方面等)电机线圈的寿命会严重缩水。导致风机线圈失效的原因有:缺相、短路、线圈接地、过载、转子锁死、电压不平衡、电涌。以下是各种线圈失效的图片,能帮助您正确辨别失效的原因(以4极电机为例)。
1、新线圈图片

2、缺相
缺相就是电源的一相开路,主要原因为一相的保险丝熔断,接触器打开,或者一相电源线坏了。

星型连接(Y型连接) 三角型连接
上图为4极电机缺相烧坏图片,电机线圈对称烧坏就是缺相烧坏,星形接法缺相烧的话,2极电机只有2组线圈是好的,4极电机对称烧只有4组线圈是好;三角形连接缺相烧的话,2极电机对称烧2组线圈,4极电机对称烧4组线圈。
3、短路
以下图片说明电机失效是由污染物,磨损,振动等引起的。

相间短路 匝间短路
4、线圈接地
以下图片说明电机失效是由污染物,磨损,振动等引起的。

电机槽口击穿 槽间击穿
5、过载
电机超负荷使用会引起电机过载。
注意:欠电压和过电压都会造成绝缘破坏,引起过载。

6、转子锁死
这种情况会使电机大量发热,很可能是由于电机频繁启动或者经常反转造成。

7、三相电压不平均
电压不平均会导致绝缘损坏,原因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接线没接好。
注意:百分之一的电压不平均会导致电流百分之六到十的不平衡。

8、电涌
下图所示情况一般是由于电涌引起的。电涌可能由电网,雷电,电容等电设备引起。

网友:
    导致风机线圈失效的原因有:缺相、短路、线圈接地、过载、转子锁死、电压不平衡、电涌

网友:
    电机超负荷使用会引起电机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