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怎么进行蛇形走线(手动),不要走完线再调

楼主(2021-12-02):
看网上说得是按shift+A,我P+T布线时按了,没反应(没出蛇形),当然我的输入法是英语美国ENG

网友:
在页面上方快捷工具条里有一个像蛇形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蛇形走线

网友:
今天调等长,shift+a有的线能直接走蛇形,有的不可以。能走的3,4可调间距,但是,。不能调幅度

网友:
按"<“或”>”调节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