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f封装技术是什么?

楼主(2021-12-02):
COF(Chip On Flex,or,Chip On Film),常称覆晶薄膜,是将集成电路(IC)固定在柔性线路板上的晶粒软膜构装技术,运用软质附加电路板作为封装芯片载体将芯片与软性基板电路结合,或者单指未封装芯片的软质附加电路板,包括卷带式封装生产(TAB基板,其制程称为TCP)、软板连接芯片组件、软质IC载板封装。
  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携式产品,愈来愈走向轻薄短小的设计架构。因此新的材料及组装技术不断推陈出新,COF即为一例。其非常适用于小尺寸面板如手机或PDA等液晶模块产品之应用。COF, 即覆晶薄膜,其利用COG技术制程的特点,将软膜具有承载IC及被动组件的能力,并且在可挠折的方面,COF除有助于提升产品功能化、高构装密度化及轻薄短小化外,更可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也常指应用COF技术的相关产品。COF相对于COG技术来说,由于面板跑线Layout的限制,同样大小的面板,在COF的型式下,由于没有芯片占据面板一部分区域,就可以比COG的模块做到更大的分辨率。而COF与TAB技术比较起来,由于TAB要制作悬空引线,细线宽间距,高引线密度的情况下,这种极细的悬空引线由于强度不够很容易变形甚至折断。而COF完全没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将线宽间距做到非常精细。COF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尺寸缩小化,更薄,更轻;芯片正面朝下,线距细微化(35μm的pitch),可增加可靠度;在基板上可做区域性回流焊;弯折强度高;可增加被动组件。

网友:
COF是将集成电路(IC)固定在柔性线路板上的晶粒软膜构装技术

网友:
COF尺寸缩小化,更薄

网友:
    COF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尺寸缩小化,更薄,更轻;芯片正面朝下,线距细微化(35μm的pitch),可增加可靠度;在基板上可做区域性回流焊;弯折强度高;可增加被动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