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故障分类

楼主(2021-12-02):
    一、服务器主板

    服务器/工作站主板,则是专用于服务器/工作站的主板产品,板型为较大的ATX,EATX或WATX,使用专用的服务器机箱电源。其中,某些低端的入门级产品会采用高端的台式机芯片组,例如英特尔的I875P芯片组就被广泛用在低端入门级产品上;而中高端产品则都会采用专用的服务器/工作站芯片组,例如英特尔 E7501,Sever Works GC-SL等芯片组。对服务器/工作站主板而言,最重要的是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次才是高性能。因为大多数的服务器都要满足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满负荷工作要求。由于服务器/工作站数据处理量很大,需要采用多CPU并行处理结构,即一台服务器/工作站中安装2、4、8等多个CPU;对于服务器而言,多处理器可用于数据库处理等高负荷高速度应用;而对于工作站,多处理器系统则可以用于三维图形制作和动画文件编码等单处理器无法实现的高处理速度应用。为适应长时间,大流量的高速数据处理任务,在内存方面,服务器/工作站主板能支持高达十几GB甚至几十GB的内存容量,而且大多支持ECC内存以提高可靠性。服务器主板在存储设备接口方面,中高端产品也多采用SCSI接口而非IDE接口,并且支持RAID方式以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和数据安全性。

    二、主板故障分类

    (1)依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稳定性故障与不稳定性故障,其中不稳定性故障多是由于元器件老化、性能降低或接触不良等原因导致芯片的逻辑功能受到影响,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如 I/O 插槽老化、变形致使显卡与插槽之间出现接触不良的状况,最终导致电脑表现出不稳定的错误状态。而稳定性故障则多是由于短路、元器件功能失效或电路发生断路造成的,故障表现相对之下较为稳定。

    (2)依据故障现象影响范围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局部性故障与全局性故障,其中全局性故障指的是在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下,由于故障现象导致系统功能全面丧失,例如时钟发生器损坏会进一步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而局部性故障则是指故障现象致使系统局部功能无法正常运行,故障以外的其他功能能够正常运行,如主板的打印控制芯片发生故障,虽联机打印功能不能正常使用,但不影响电脑其他功能的使用。

    (3)依据故障现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独立性故障与相关性故障,其中相关性故障指的是故障与其他故障类型存在关联关系,实际表现为电脑主板各个功能的共同控制部分发生故障,如软、硬板的子系统运作异常,此种情况下,控制卡的功能控制呈现相对分离状态,这种故障多发于主板外设数据传输的控制部分。独立性故障则是指主板当中负责独立运行功能的芯片发生损坏造成的故障现象。

    (4)依据故障源类型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总线故障、元器件故障以及电源故障等,其中总线故障指的是总线的控制权发生故障,或总线本身发生故障。元器件故障则是指主板的继承电路芯片与电容电阻等各类元器件发生故障。电源故障则是指主板的 +3.3 V、+5 V、+12 V 电源与PowerGood 的信号发生故障。

网友:
    依据故障现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独立性故障与相关性故障,其中相关性故障指的是故障与其他故障类型存在关联关系,实际表现为电脑主板各个功能的共同控制部分发生故障,

网友:
    依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进行分类,将故障现象分为稳定性故障与不稳定性故障,其中不稳定性故障多是由于元器件老化、性能降低或接触不良等原因导致芯片的逻辑功能受到影响,呈现出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