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控制器的读写问题

楼主(2021-12-02):
           DSP的IIC总线连接到了cpld,即使用了IIC总线通过cpld运用于外部器件的输入输出,也就是说DSP发出与接受到的信号都是通过IIC总线的,我再网上找了很多关于IIC总线控制器的verilog代码,但都不太合适,因为这些代码均带走地址输入端,但是我的dsp与cpld间没有使用地址线,仅仅只有sda与scl,所以我不理解这个地址输入端该怎么用,(而且如果DSP的底层是进行译码与编码的,那么传给cpld的信号就不需要再译码了,直接通过组合逻辑将信号处理后输出或者输入)

网友:
    网上带地址的那都是接口   整体讲IIC发送时并行数据转串行的过程

网友:
    不要管地址线,CPLD里把地址写死,让DSP直接按这个固定的地址与CPLD交互即可。

网友:
    如果CPLD只是让MCU发过来的IIC转出去  那就直接用线拉出去   别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