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度的控制方法

楼主(2021-12-02):
    在进度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进度计划也需要不断地变化。因此,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必须不断监控项目的进度以确保每项工作都能按进度进行,必须不断掌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将实际情况与计划进行对比分析,必要时采取有效的方法使项目按预定的进度进行。

    1.进度计划的实施
        进度计划的贯彻,首先要基于对各类计划的检查,检查计划本身是否协调一致。计划目标是否层层分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计划的保证体系。第二,必须明确责任,责任的确定必须明确到项目管理人员,项目的作业人员,切忌只是一个大框架,应按计划目标明确各自的责任以及相互承担的经济责任、权限和利益。第三,计划应该全面交底。要使每一个参与人员知道计划的目标、任务、实施方案和措施,使管理层与作业层协调一致。

        2.项目进度的动态监测
        (1)实际进度前锋线比较法
        前锋线比较法是从计划检查时间的坐标出发。用点划线依次连接各项工作的实际进度点。最后到计划检查时间的坐标点为止,形成前锋线。根据前锋线与工作箭线的交点位置判定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偏差。

    (2)S型曲线比较法
    s型曲线是反映随时间进展,累计完成任务的任务量的变化情况。根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S曲线的差别判断偏差。

        (3)香蕉型曲线比较法
    香蕉型曲线是根据工作最早和最迟时问绘制的S型曲线。由于其形状如同香蕉,故叫香蕉型曲线。香蕉型曲线比较法一般有两种方法:时间一定。比较完成的任务量;任务量一定,比较所需时间。

        (4)项目进展报告
        项目进展报告一般包括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关键点检查报告、项目执行状态报告、任务完成报告、重大事件发生报告,项目变更报告、项目进度报告,项目管理报告。

        3.项目进度的更新
    项目进度的更新对于企业来说,一种是对计划的项目进度更新。一种是在实际运行状态下,分析进度的偏差,然后进行项目的调整,以求得项目总体计划不变。在对项目进度进行调整的时候,应考虑到进度更改可能造成对项目预算的资源以及产品质量的影响,再进行采取措施的决定。

网友:
    项目进度的更新对于企业来说,一种是对计划的项目进度更新。一种是在实际运行状态下,分析进度的偏差,然后进行项目的调整,以求得项目总体计划不变。

网友:
    进度计划的贯彻,首先要基于对各类计划的检查,检查计划本身是否协调一致。

网友:
    very good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classical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