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在ADS原理图中添加节点?

楼主(2021-12-02):
    怎样在ADS原理图中添加节点?

网友:
    常用工具栏有个带有name的小图标,看到了吧
1.首先把这个标签点一下
    出来个对话框,让你输入节点名
    2.输入节点名
(输完后,千万不要把它关了)
3.选中你要加节点的线条
4.点ok,关闭这个对话框。
    2,3步次序很重要啊!

网友:
    选择菜单上的Insert选项,然后选择wire/pin Lable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节点的名字,然后点击要标注的线条或节点就行了。

网友:
    菜单栏里有一个红色的快捷键NAME 点过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写你要节点的名称输入后再点你需要加的地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