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同时装16.6和17.2版本

楼主(2021-12-02):
装了高版本之后低版本就不能使用了,请问各位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A:
    先裝16.6 再裝17.2 ; 使用時需用switchversion 切換16.6 /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裝16.6 再裝17.2 ; 使用時需用switchversion 切換16.6 /17.2

    好的,谢谢,我想两个版本都用同一个env,你知道怎么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裝16.6 再裝17.2 ; 使用時需用switchversion 切換16.6 /17.2

switchversion这个是在哪里?

网友B:
    我用老吴的工具装,装完了低版本的padedit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老吴的工具装,装完了低版本的padedit打不开了

    pad打不开?,我是整个软件都打不开

网友C:
    试试安装目录下的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切换下

    屏幕截图 2021-12-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安装目录下的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切换下

    好的,你这软件咋添加到桌面的?

网友D:
    用老吴的多版本启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switchversion这个是在哪里?

在你安裝目錄下tools\bin\switchversion.exe

    我17.2裝在E:\A17.2
它就在:
E:\A17.2\tools\bin\switchversion.exe
需用系統管理員身份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想两个版本都用同一个env,你知道怎么设置么?

系統變數 HOME設為 %CDSROOT%
我的16.6裝在 E:\A16.6 ; 我的17.2裝在E:\A17.2
    16.6 ENV放在 E:\A16.6\PCBENV\ENV
17.2 ENV放在 E:\A17.2\PCBENV\EN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老吴的多版本启动就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想两个版本都用同一个env,你知道怎么设置么?

系統變數 HOME設為 %CDSROOT%
我的16.6裝在 E:\A16.6 ; 我的17.2裝在E:\A17.2
16.6 ENV放在 E:\A16.6\PCBENV\ENV
17.2 ENV放在 E:\A17.2\PCBENV\ENV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遇到,很实用,谢谢

网友:
软件用的好,可以用虚拟机。电脑调的好,装两个版本。土豪,买两套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