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区分SMT贴片元器件的方法

楼主(2021-12-03):
    SMT贴片领域,一些圈外人士想要区分那些微小型的元器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SMT贴片技术在日益发展,很多SMT贴片元器件的外形和功能也日新月异。如果仅从形状上去区分常用的贴片电感、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捷多邦的科技人员将向您介绍快速区分的方法。
      1. 贴片电感和贴片电容的区分:

      (1)看颜色(黑色)——一般黑色都是贴片电感。贴片电容只有勇于精密设备中的贴片钽电容才是黑色的,其他普通贴片电容基本都不是黑色的。
      (2)看型号标码——贴片电感以L开头,贴片电容以C开头。从外形是圆形初步判断应为电感,测量两端电阻为零点几欧,则为电感。
      (3)检测——贴片电感一般阻值小,更没有“充放电”引发的万用表指针来回偏转现象。而贴片电容具有充放电现象。
    4)看内部结构——找来相同的元器件可以剖开元器件看内部结构,具有线圈结构的为贴片电感

      2. 贴片电感和贴片电阻的区分:

      (1)根据外形判断——电感的外形有多边形状,而电阻基本以长方形为主。当需要区分的元器件外形具有多边形,特别是圆形时,一般认定为电感。
      (2)测量电阻数值——电感的电阻值比较小,电阻的电阻值相对大些。
      3. 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的区分:

      (1)看颜色——贴片电容多为灰色、青灰色、黄色,通常为比硬纸壳稍浅的黄色。有的贴片电容上没有印字,主要是其经过高温烧结而成,导致无法在其表面印字。
      (2)看标志——贴片电容在电路中的符号为“C”,贴片电阻的符号为“R”。
      (3)测量法——一般贴片电容的阻值很大,而贴片电阻相对较小。贴片电容具有充放电现象,而贴片电阻没有。

网友:
    看颜色(黑色)——一般黑色都是贴片电感。贴片电容只有勇于精密设备中的贴片钽电容才是黑色的,其他普通贴片电容基本都不是黑色的。

网友:
    根据外形判断——电感的外形有多边形状,而电阻基本以长方形为主。当需要区分的元器件外形具有多边形,特别是圆形时,一般认定为电感。

网友:
    测量法——一般贴片电容的阻值很大,而贴片电阻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