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型mos管的引脚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21-12-03):
万能的老哥们,有谁知道这个驱动芯片的脚为啥会损坏不,做on/off的实验下回损坏,各三秒。电机正常运转则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把R20,21移到310V电源端试试看,经验看到下面接电阻后压降大了,冲击了LO输出接口

网友:
在取样电阻上并联2个串联的4007,可能的原因是驱动总是由某臂开始且发生了堵转,导致取样电阻上压降升高.

网友:
就是堵转后造成启始电流冲击引起驱动电流过大,造成驱动芯片的脚损坏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的问题,建议改为监测直流总线

网友:
    采样电阻阻值需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