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管子导通会导致单片机触发中断?

楼主(2021-12-03):
如下图,电路原理有什么问题吗?手触摸到G端引线上,管子导通导致单片机触发中断。

网友:
R17改小点,比如10k或更小

网友:
R17并上一个电容, 如1000p , 容量在不影响管子开关速度的情况下,尽量大点. R越小/并的电容越大,抗静电干扰越好,但Q1的开关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静电导致的mos管误导通,一般接下拉电阻就可以,并电容也可以

网友:
    静电干扰,并联高频滤波电容应该可以消除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