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和耗尽型MOS管内部结构的区别

楼主(2021-12-03):
一个平时截至,加电压导通,一个平时导通,加电压趋向截至顾名思义,就是漏极电流是随栅源极电压“增强”还是“耗尽”

增强型与耗尽型不同的是阈值。增强型──阈值是正的。未加任何电压(VGS=0)时没有形成沟道,随着VGS上升(N管),沟道慢慢形成。
耗尽型──阈值是负的。未加任何电压(VGS=0)时已经有沟道,要想它截止,必须加一个负的VGS(N管)使沟道耗尽。
增强型与耗尽型ID-VGS曲线是向同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N管),ID都是随VGS增加而增加(不是指绝对值)。这与N管和P管的区别不同,虽然P管的阈值也是负的,但它的ID-VGS曲线也倒了个方向。

网友:
增强型与耗尽型不同的是阈值

网友:
一个平时截至,加电压导通,一个平时导通,加电压趋向截至顾名思义,就是漏极电流是随栅源极电压“增强”还是“耗尽”

网友:
    增强型与耗尽型ID-VGS曲线是向同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N管),ID都是随VGS增加而增加(不是指绝对值)。这与N管和P管的区别不同,虽然P管的阈值也是负的,但它的ID-VGS曲线也倒了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