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硬件设计,PCB焊接好,结果没有输出

楼主(2021-12-03):
PCB焊接好,结果没有输出,使用的芯片是MAX1811和MAX1672

网友:
    提问题你要写清楚情况,比如电路图示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楼主晒一下线路图和实物图  楼主不妨采用逐点测量方法排查故障

网友:
    输入是否正常,输出是否正常,可以逐级检查一下,亦可以检查一次啊导通性

网友:
    没看到图,是不是要回复才看到?

网友:
    发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