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树莓派中执行程序出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03):
在树莓派中执行QT程序提示QXcbConnection: Could not connect to display :0.0 Aborted
QT程序是把程序拷进树莓派编译运行的,我使用的xshell远程连接树莓派执行出错的,外接键盘到树莓派执行也是一样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QXcbConnection: Could not connect to display。后来从网上查找解决方法发现,原来是我用ssh远程连接centos,问题在于qt creater中设置的远程设备ssh登陆帐号问题,原来是用root帐号,但是root帐号并没有配置x11。我解决的方法是直接在centos终端中安装qt即可

网友:
    使用虚拟机终端比如SecureCRT安装QT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不要使用SecureCRT等远程终端,直接使用虚拟机内部的终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