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选型计算和方法

楼主(2021-12-03):
1、制动单元又叫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一起配套工作,都是变频器的选件。

变频器正常的母线电压为540V(AC380V机型),当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该母线电压会超过540V,最大允许700-800V,如长期或频繁超过这个最大值将会损坏变频器,所以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进行能量消耗,防止母线电压过高。

2、电机有两种情况会由电动状态转为发电状态

A、大惯量负载快速减速或太短的减速时间

B、提升负载下行时一直处于发电状态

3、选择制动单元比较简单,一般按照和变频器同等功率就可以了。

4、流过电阻的电流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R=U/I

U一般为710-750V(制动单元动作电压),各个厂家设计不太一样,可以按照750V来考虑。R为制动电阻的阻值,一般制动单元都有规定其最小阻值,请按照手册选取。如果没有这个数据,请按照U/I来计算,I为最大允许制动电流,按照80%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来选。

5、制动电阻的功率按照以下来选:

P=ED%*U^2/R

ED%:制动使用率,按照一般经验,ED%的范围是从10%-50%不等。

如果制动频度低(偶尔动作),选10%即可。如果是长期或频繁动作,则按30%-50%选择即可,一般30%可满足大部分应用要求。

制动电阻功率越大越好

制动电阻的选型最重要的两个参数就是功率和阻值,在选型方面出现错误会出现制动电阻过热的故障,有人说,功率往大了选就好,越大越好,果真是这样吗?

都知道,制动电阻主要是将电能转变为热能的元件,符合焦耳定律的规定。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和导体的阻值成正比,和通过导体的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根据焦耳定律以及大部分现场情况可以推断:

在制动单元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即阈值U是正常的,如果制动电阻阻值R设置过小,那么发出的热量会增大。

如果制动电阻阻值R选型正常,但制动单元设置阈值U小了,那么在频繁制动的情况下,散发热量也会大幅度增加。

阈值U和制动电阻的阻值R设置都不合理的话,发出的热量巨大,后果不堪想象。因此在选型时,应反复核对选型是否合理,关于更多制动电阻选型问题。

网友:
电机有两种情况会由电动状态转为发电状态

网友:
    选择制动单元比较简单,一般按照和变频器同等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制动电阻主要是将电能转变为热能的元件

网友:
    制动使用率,按照一般经验,ED%的范围是从10%-50%不等

网友:
    大惯量负载快速减速或太短的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