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板短路检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12-03):
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短路是比较常见的加工不良现象,短路的PCBA板是不能用的。那么,PCBA板短路检查方法有哪些?接下来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1、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进行检查。

2、如果出现批量相同短路的话,可以拿一块板来割线操作,然后将各个部分分别通电对短路部分一一进行排查。

3、养成良好的焊接习惯,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每次SMT贴片完成,IC都需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4、在PCB图上点亮短路的网络,寻找线路板上最容发生短路的地方,并注意IC内部是否发生短路现象。

5、小尺寸的SMT加工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否则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6、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

网友:
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进行检查

网友:
    养成良好的焊接习惯,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如果出现批量相同短路的话,可以拿一块板来割线操作

网友:
    小尺寸的SMT加工表贴电容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网友:
    每个芯片的电源最好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