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硬板和FPC软板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12-03):
PCB硬板和FPC软板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硬板部分跟PCB线路板一样,有一定的厚度和强度,可以安装电子元件并承受一定的机械力,而软板部分通常是用来实现三维安装的,软板的使用使得整块软硬结合板在局部可以弯曲

网友:
软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其以质量轻、厚度薄、可自由弯曲折叠等优良特性而备受青睐,但国内有关FPC的质量检测还主要依靠人工目测,成本高且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