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主动串行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12-03):
如题,epcs配置的时候看到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AS(主动串行)模式是指FPGA作为主动器件(类似于控制器),在上电时主动发出读信号,读取EPCS中存储的配置数据。PS(被动串行)模式是指FPGA作为被动器件(类似于存储器),上电时被动接收EPCS发出的写信号,由EPCS将内部存储的配置数据写入到FPGA中。

网友:
这个好像是自动的

fpga编程配置管脚 配置成 自动串行配置 后 每次上电就会自动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