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C8T6多通道ADC采集DMA程序

楼主(2021-12-03):
分享一个STM32F030 多通道ADC采集并用DMA传输的例程,希望可以帮到都需要的TX。

#include "bsp_cpu_adc.h"
#include "usart.h"

/*
PA0 --10脚
PA4 --14脚
PA5 --15脚
PA6 --16脚
AN16-----内部温度传感器
AN17----内部参考电压

*/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0,0,0};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x;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onfig;

static void Rheostat_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 GPIO 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开ADC时钟
        //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配置为模拟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不上拉不下拉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Rheostat_ADC_Mode_Config(void)
{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x;
        // 开启DMA时钟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数据传输通道
        hdma_adcx.Instance = DMA1_Channel1;  //通道1

         hdma_adcx.Init.Direction=DMA_PERIPH_TO_MEMORY;            //存储器到外设
     hdma_adcx.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hdma_adcx.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hdma_adcx.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外设数据长度:16位
     hdma_adcx.Init.MemDataAlignment=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hdma_adcx.Init.Mode= DMA_CIRCULAR;                         //外设普通模式
     hdma_adcx.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中等优先级

        HAL_DMA_Init(&hdma_adcx);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

    __HAL_LINKDMA( &ADC_Handle,DMA_Handle,hdma_adcx);          //DMA句柄关联到
        //---------------------------------------------------------------------------
    // 开启ADC时钟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ADC_Handle.Instance          = ADC1;
f (HAL_ADC_DeInit(&ADC_Handle) != HAL_OK)

    /* ADC de-initialization Error */
   // Error_Handler();

      ADC_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 同步时钟模式,带prscaler 2的输入ADC时钟 */
          ADC_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12位精度 */
          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
          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 Sequencer disabled (ADC conversion on only 1 channel: channel set on rank 1) */
          ADC_Handle.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 EOC flag picked-up to indicate conversion end */
          ADC_Handle.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ADC_Handle.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 Auto-delayed conversion feature disabled */
          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Continuous mode enabled (automatic conversion restart after each conversion) */
          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equencer is disabled */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 软件触发 */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oftware trigger chosen */
          ADC_Handle.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 ADC DMA continuous request to match with DMA circular mode */
          ADC_Handle.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 DR register is overwritten with the last conversion result in case of overrun */
          ADC_Handle.Init.SamplingTimeCommon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Initialize ADC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passed parameters */
          if (HAL_ADC_Init(&ADC_Handle) != HAL_OK)  //初始化

                //Error_Handler();
                  printf("初始化失A\r\n");
          }

//
//          /*  ADC 校准 ################### */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_Handle) != HAL_OK)

                //Error_Handler();
                  printf("校准失败\r\n");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ADC_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HAL_OK)

                //Error_Handler();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 ADC_Config.Rank         = 1;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5;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6;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6;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7;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 - 4 - Start conversion in DMA mode ################################# */
  if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
                        NOFCHANEL
                       ) != HAL_OK)

     while(1);

代码下载:
FreeRTOS_多通道ADC-DMA

网友:
温度传感器怎么用啊

网友:
DMA怎么初始化

网友: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开AD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