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线连了?生成的PCB却没有连线?

楼主(2021-12-03):
大哥,大姐们给我解释下,为啥我原理图这个一排插针连线了,而生成的PCB板却没有连线

网友:
1. 原理图走线没有真正连上,最简单的办法是删除了重新走一遍,2.原理图的器件封装脚位命名不同,系统不能识别,这个需要你检查这个器件的封装脚的编号是否对的上,不对的就要改正过来 3.如楼上说的同一种封装的器件出现重名现象,改位号,重新更新下PCB,主要看提示出错信息是什么,好针对性的改正。

网友:
    是不是wire和line搞混了?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器件E3是不是有重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