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

楼主(2021-12-03):
    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

网友:
    你有信号输入,当然也要信号输出,当你的信号只有输入,没有信号源,编译当然通不过。
原理图,顾名思义就是表示电路板上各器件之间连接原理的图表。在方案开发等正向研究中,原理图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对原理图的把关也关乎整个项目的质量甚至生命。由原理图延伸下去会涉及到PCB layout,也就是PCB布线,当然这种布线是基于原理图来做成的,通过对原理图的分析以及电路板其他条件的限制,设计者得以确定器件的位置以及电路板的层数等。

网友:
    你去看下你的元件序号,应该是有重复的吧,还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