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波形怎么测试?

楼主(2021-12-03):
    想问下大神们,示波器直流档测量差分喇叭的正极,负极接地。调节不同的音量大小,占空比都在50%左右没有因为音量不变改变占空比。波形幅度也没有因为音量变化产生拨动。是不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放音乐和播放1KHZ的单音都是380KHZ左右的频率。。。。

网友:
    声音信息和数字信号的幅度无关

网友:
    加个RC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
    喇叭波形为交流信号,用交流档,进过RC滤波的波形为标准正弦波

楼主:
    找到方法了并实测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