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型mos桥的问题

楼主(2021-12-03):
    有谁知道这个驱动芯片的脚为啥会损坏不,做on/off的实验下回损坏,各三秒。电机正常运转则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的问题,建议改为监测直流总线

网友:
    把R20,21移到310V电源端试试看,经验看到下面接电阻后压降大了,冲击了LO输出接口。

网友:
    加一个光隔离芯片后再驱动反馈控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