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常见错误和警告

楼主(2021-12-03):
    ansys警告和错误
1、The value of UY at node 1195 is 449810067.It is greater than the current limit of 1000000.This generally indicates rigid body motion as a result of an unconstrained model. Verify   that your model si properly constrained.
    错误的可能:
    1).出现了刚体位移,要增加约束
2).求解之前先merge或者压缩一下节点
    3).有没有接触,如果接触定义不当,也会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
    4)材料属性设置不对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密度设置的太离谱;

    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一般是检查没有耦合的结点;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是密度设置离谱了;

2、Large negative pivot value...
May be because of a bad temperature-dependent material property used in the model.
出现这个错误很可能的原因是约束不够!
    请仔细检查模型!

    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3、开始求解后出现以下提示,
    Solid model data is contaminated
    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
有限元网格里包含一些未被划分网格的线,一般来说出现在面于面之间有重合的线,导致虽然面被划分了网格,却包含未被划分网格的线。
    解决办法,把模型存为.cdb格式(去掉几何信息),然后再读取,就可以求解了
    命令:cdwrite,db,模型名,cdb

听起来不错,不过也没遇到过,一般在划分后用一下NUMMRG命令,合并元素,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4、*** WARNING ***
    There are 79 small equation solver pivot terms.
几个可能:
    1)   约束不够,但警告有 79 个方程出现小主元,这一条可能性较小,但也不妨检查一下。
    2)   材料参数有问题,可以检查一下材料数据有否输错。
3) 或者有的单元未赋于材料号。可以用 Select Entities -> Element -> Attributes -> Material Type -> 0 (材料号给以 0),看看是否有此情况
4)   结构不是一体,即存在几个独立的实体组,可以先做一下模态分析,看看有没有东西单独振动甚至飞出来。

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期望中

5、在导入IGES文件时老出现
Because keypoint merging has not been peRFormed,automatic volume creation is suppressed
这句警告说明模型里有重合的点,你可以在ansys里合并keypoint
对于稍微复杂的模型都不建议用iges格式,建议用,prt格式或者.x-t格式
另外推荐大家学习ansys workbench
它的接口做的比ansys强很多

    没遇到,看来练习还是做少了,多上山才能遇虎

6、negative radius on element
    出现负半径这样的错误的原因:
ANSYS里规定轴对称问题跟别的软件不太一样。
要求轴线必须是Y轴,而且模型必须画在x轴的正半边,如果你的模型画到X的负半边就
    会有所谓负半径的提示信息了。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没搞清楚,如今明白了,总结过去,完美自我

7、input/output error on unit=9. possible full disk
    可能:
    1)ansys工作目录所在的硬盘分区满了;(可能性很大)
    2)系统虚拟内存所在的硬盘分区满了;(有一定可能性)
3)硬盘有坏道。(可能性较小)
有时实际上是其它错误 (如计算不收敛等),却误报为盘空间不够,因此,需要观察计算过程中盘空间的变化,以判断是否确实是盘空间的问题。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不知道解决原理是什么,当时单元划分比较多,然后我把单元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结果可以计算了。我的盘的剩余空间有100G,不应该是第1种原因,2G的内存,而且把虚拟内存也调整了,但是仍然不行,所以第2种可能也较小,至于3更不可能

    8、在ansys里划分网格时出现
    16 ANGLE LESS THAN 2.5 DEGREES FOUND IN TRIANGLE FACETS OF VOLUME 1,WITH
    SMALLEST ANGLE =1.2 POOR ELEMENT QUALITY OR MESH FAILURE MAY RESULT.
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不出现这个警告。如果忽略在求解时会有什么问题么?
    ps :我用的时自动网格划分模型时有ug导入 ansys版本为8.0
    直接导入的模型必须经过修理才行
    把小尺寸的线段合并一下
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去掉
    然后才可以划分网格
直接划分肯定要导致很多畸变单元的出现
    没遇到过,个人倾向于直接建模

9、Real constant set -1 undefined but referenced by element 232.

    232号单元引用的构件性质实参数出错。一般要检查单元的实常数是不是定义出了问题
10、加载运行后出现警告both solid model and finite element model boundary conditon have been apply to this model ,as solid load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nodes or elements,they can overwrite directly applied loads 这是告诉你,如果你是往面上或者线上施加的约束或者力,而不是直接往节点上施加的约束或者力。在求解的时候,它会把力给你转到节点上。11、运行后出再错误!Boolean operation failed. Try adjusting the tolerance value on the
    BTOL command to some fraction of the minimum keypoint distance.Model
    Size (current problem) 2.996529e+001, current BTOL setting
1.000000e-005, minimum KPT distance 1.241535e-004.   是说布尔运算是时由于关键点间可以忽略的最小距离超过了ANSYS默认的容差,可以通过BTOL命令来改大缺省的容差,再用布尔运算,后再把容差值调回。缺省容差值为1E-5。命令格式:BTOL,容差值

12、 Discontinuous drag line pattern for ADRAG command or more than two
    lines attached to a keypoint in the drag line pattern.

网友:
    在导入IGES文件时老出现
Because keypoint merging has not been peRFormed,automatic volume creation is suppressed
这句警告说明模型里有重合的点,你可以在ansys里合并keypoint
对于稍微复杂的模型都不建议用iges格式,建议用,prt格式或者.x-t格式
另外推荐大家学习ansys workbench
它的接口做的比ansys强很多

网友:
    ANSYS里规定轴对称问题跟别的软件不太一样

网友:
    材料参数有问题,可以检查一下材料数据有否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