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楼主(2021-12-03):
    目前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FPGA输出的信号是一个频率和脉宽可调的信号。幅值在2.5V,上升时间5ns,现在需要给一个高压驱动模块做选频的信号,需要幅值达到4V到5V 之间,上升时间需要在5ns以内,有没有合适的器件进行推荐。

楼主:
    高压驱动模块是现成的模块。主要是对那个脉冲信号需要放大。

网友:
    参考74LVC8T245PW电平转换芯片。 fi = 10 MHz; VI = GND to VCC; tr = tf = 1 ns; CL = 0 pF;

楼主:
    之前我使用过一款电平转化芯片,上升时间达不到要求,想问一下这个电平转换的时间是看哪一个参数的。

楼主:
    我看手册里的介绍了。我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tPLH,tPZL都是表示输入输出延迟相关时间,  Δt/Δv Data inputs rise or fall rate 这个才是转换速率

网友:
    是的,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