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钢网和化学蚀刻钢网的区别?

楼主(2021-12-03):
激光切割钢网和化学蚀刻钢网的区别?

网友:
如果是精密元件如IC\BGA则激光钢网下锡容易整齐,几乎看不到拉丝,而这时蚀刻钢网就做不到这点.

网友:
激光切割钢网制造速度相对较低

网友:
激光切割钢网精度高,几乎不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网友:
化学蚀刻钢网容易形成沙钟状或大开口

网友:
化学蚀刻钢网不适合细间距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