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show elements 弹窗字体显示字体及格式问题

楼主(2021-12-03):
各位大佬,allegro在哪里设置,可以将图1 模式改成图2 模式

楼主:
已经解决,按照hotfix 补丁

网友A:
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

安装下hotfix 补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下hotfix 补丁就行了

    17.4也能这样解决吗

网友C:
    是哪个补丁呢

网友:
    这样设置下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补丁呢

    Hotfix_SPB16.60.102_wint_1of1.exe
    就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4也能这样解决吗

17.4 没有试过,可以尝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7.4 没有试过,可以尝试下

这个补丁哪里找得到

网友:
    把设置里UI/HTML的allegro_html取消勾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补丁哪里找得到

吴川斌公众号里面allegro 工具比较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