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里是否有功能让copy的trace放置到pad的时候,自动认net

楼主(2021-12-03):
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VX里是否有功能让copy的trace放置到原件焊盘的时候,自动认net。
就像allegro里那样,copy的via和trace不带net属性,把它们放到哪个焊盘上,就会认哪个焊盘的net。

网友A:
右键能选右键能选右键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能选右键能选右键能选

@hardy 感谢回复,可以了。
可否再接着问一个问题: VX 的菜单(toolbars)自定义后,下次开启的时候不变吗? 每次编辑了toolbars之后,下次打开时,又变了,这样找命令图标好浪费时间。

比如下图这样的,本来已经编辑排版好了的,重新打开软件,toolbars又乱了,有的被关掉,大部分位置又自行乱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能选右键能选右键能选

copy多trace和via时,虽然认到net, 但还是会有鼠线。
用set origin和snap的方式去对位的,照理应该不会有偏移。
下图是一个简单测试的图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hardy 感谢回复,可以了。
可否再接着问一个问题: VX 的菜单(toolbars)自定义后,下次开启的时候不变 ...

默认不变,你的要不行就保存成Scheme下次直接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py多trace和via时,虽然认到net, 但还是会有鼠线。
用set origin和snap的方式去对位的,照理应该不会 ...

重新拉线鼠线消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拉线鼠线消失吗?

重拉后鼠线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拉后鼠线消失。

VX2.10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2.10搞起

谢谢,
用什么版本是公司决定。估计得等两年才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