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i 平台应用笔记-华为-ME909S-4G 模块的移植应用

楼主(2021-12-04):
本文讲解了国产A40i 开发板移植华为-ME909S-4G 模块的应用,本篇文章主要适用于飞凌 OKA40i 平台 Linux3.10.65 操作系统,其他ARM 平台也可以参考,但是不同平台之间会存在差异,请自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使用。 写本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客户加速产品的研发速度,由于水平有限, 不提供任何的完整性、可靠性等保证,软件版本更新之后,有些位置名称等内容可能会及时更新,修改方法请参考使用。

1. 查看内核配置文件:arch/arm/configs/sun8iw11p1smp_oka40i_c_defconfig

CONFIG_USB_SERIAL_OPTION=y

CONFIG_USB_SERIAL_WWAN=y

重新编译镜像,烧写。

2. 查看是否产生节点:(注:首先要保证已经安装好 华为-ME909S-4G 模块,天线以及

SIM 卡)

#ls /dev/ttyUSB*

/dev/ttyUSB0 /dev/ttyUSB1 /dev/ttyUSB2 /dev/ttyUSB3 /dev/ttyUSB4

出现节点则 4G 模块正确识别。

3. 输入指令拨号

#echo "ATE0" > /dev/ttyUSB2

#cat /dev/ttyUSB2&

# echo "ATE0" > /dev/ttyUSB2

at /dev/ttyUSB2&

^RSSI: 27

^HCSQ: "LTE",63,56,66,20

OK

#echo "AT^LEDCTRL=1"> /dev/ttyUSB2 打开状态灯

#echo "AT^NDISDUP=1,1,\"cmnet\""> /dev/ttyUSB2

(注:其中 cmnet 为移动 APN , 3gnet 为联通 APN,ctnet 为电信 APN),请结

合自己实际使用的卡选择拨号指令。

串口打印如下信息:

OK

^NDISSTAT: 1,,,"IPV4"

^NDISSTAT: 1,,,"IPV6"

输入如下指令: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1 down

#ifconfig usb0 up

#udhcpc -iusb0

调试串口输出如下信息:

这时就可以访问网络了。

4. 上网测试

输入指令:# ping www.forlinx.com

5. 断网

echo "AT^NDISDUP=1,0"> /dev/ttyUSB2 断开网络连接

6. 复位

echo "AT^RESET" > /dev/ttyUSB2

网友:
适用于飞凌 OKA40i 平台 Linux3.10.65 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