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过孔仿真状态错误

楼主(2021-12-05):
对照着ads书上的流程用via designer做了过孔仿真,没检测到错误,但是仿真报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改下频率,减少仿真频率范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频率,减少仿真频率范围试一下

试过了都不行,而且我做了另一个仿真,status也是显示error

网友:
报的错误是什么有写吗?是不是没有设置步长?频率改成5G试下?

楼主(2022-01-04):
解决啦,好像是我这个ads2017版本的无法进行fem仿真,换成了2021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