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edition 栅格距离为啥无法设置?

楼主(2021-12-05):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xpedition栅格点为啥无法设置。

网友A:
    你用工具栏里的去调,有一个格点工具栏

网友:
    Expedition最牛皮的地方是无格点布线器,以及无敌推挤性能

网友B:
换成英语换成英语换成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英语换成英语换成英语

意思是中文汉化会导致功能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工具栏里的去调,有一个格点工具栏

    工具栏里面的格点距离也是灰色的,不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英语换成英语换成英语

换成英文也是一样的,无法调整,感觉是哪里被锁定了

网友:
    4楼说的对,换成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