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热风焊盘的制作

楼主(2021-12-06):
    热风焊盘,也叫也叫热焊盘或者十字花焊盘,当通孔需要连接到内电层(电源层或地层)时,使用热风焊盘可以有效的减小散热,有利于降低焊接难度,提高焊接质量。采用这种十字花的热焊盘的连接方式主要具有两个优点:
    第一,防止散热:由于内电层是由大面积的铜皮构成的,具有较好的导热性能,焊接时散热过快,不利于焊接点温度的保持,容易虚焊;通孔与内电层通过十字花的形式与热风焊盘相连,可以减小散热面积提升焊接质量。
    第二,可以有效防止铜皮由于热胀冷缩,挤压通孔,造成通孔变形。
    在设计中,热风焊盘的内径一般比钻孔大20mil或0.5mm,外径比钻孔大40mil或1mm即可达到较好的效果,在此,以2.54mm间距的排针为例创建排针的热风焊盘。
    第一步:创建图纸,打开allegro PCB editor软件,执行“FileNew”;设置“Drawing Name”为“flash_1_016”,Drawing Type为“Flash symbol”然后点击“OK”。

    注意此步骤确认热风焊盘的存储路径;热风焊盘的命名建议flash开头,然后接着钻孔的直径值,不要有中文或特殊字符。
    第二步:创建热风焊盘,执行“AddFlash”;
    设置焊盘的内径为1.516mm(钻孔尺寸+0.5mm);外径尺寸为2.016mm(钻孔尺寸+1mm),开口尺寸为0.35mm(约内径的1/4即可)其他默认,然后点击确定
    保存设计好的热风焊盘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