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赋值后为什么某个IO口还是没改?

楼主(2021-12-06):
在做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的时候,发现显示的字符一直不对,开始测试P3的各个IO口,发现赋值P3=0xFF后,单独测试各个IO口的电平(通过跳线一段连LED灯,另一端连P3的各个IO口),发现P3_5接口输出的还是低点平,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是硬件问题。程序很简单就一个位选,用P2选择,一个段选用P3表示具体符号。

网友:
你要测P3输出,就要 P3 = 0xff 之后 用万用表电压档,黑表笔接GND 红表笔测量 P3 每个IO的电压, 单片机IO正常输出只有几十uA  你用LED测量能量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