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原理图中,电阻标注OT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06):
请问电路原理图中,电阻标注OTM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是 Option To Mount,预留位不用焊接的意思。

网友:
    not assembly,就是这些器件不贴片,只是预留的意思。有的也用NM,IM,OTM等标识,各个国家或公司的习惯不一样而已。

网友:
    not assembly,选焊。

网友:
    在国内更多的设计师会使用NC(not connected)来表示此元器件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