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用料PCB 和PCB 底板 和MOS 管 ??

楼主(2021-12-06):
主板上面说 带U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目前主板或显卡上所采用的MOS管并不是太多,一般有10个左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MOS管被整合到IC芯片中去了。由于MOS管主要是为配件提供稳定的电压,所以它一般使用在CPU、AGP插槽和内存插槽附近。其中在CPU与AGP插槽附近各安排一组MOS管,而内存插槽则共用了一组MOS管,MOS管一般是以两个组成一组的形式出现主板上的。

网友:
PCB就是印刷电路板,简单的说就是置有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组件的薄板。
PCB的原材料:覆铜箔层压板是制作印制电路板的基板材料。它用作支撑各种元器件,并能实现它们之间的电气连接或电绝缘。
所谓的底板其实也就是主板!这是一种通俗说法而已!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