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完成控制加热棒加热?

楼主(2021-12-06):
请问如何使用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完成控制加热棒加热这样的操作 请各位给个思路或者给个范例 本质想实现精确控温 平台是STM32f103 算法上用pid控制

网友:
你要了解可控硅(晶闸管)工作原理,就是G点有一个电压输入,KA间就会导通。当G点无电压,KA间无电流时,才会截止。所以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上才会合式。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

网友:
固态继电器就是双向可控硅的集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