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压力电阻转换成模拟电压?

楼主(2021-12-06):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将一个压力电阻转换成模拟电压或者数字量的电路,有大佬有这个的经验吗

网友:
    没搞懂你的压力电阻是什么东西,你给压力电阻两端加上电压不就变成模拟电压了呀

网友:
    这个简单,只要加上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
    是应变片吗?用惠斯通电桥+运放

网友:
    运放或DAC,应该都可以。

网友:
    给其提供一个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