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两片DDR3的数据线及地址线如何走线

楼主(2021-12-06):
pads 2007中,已经对ddr3的数据线,地址线,及控制线做了分组设置,现在要走线了,发现好难控制啊,应该如何走线啊?

网友:
哪位介绍一下啊,晕倒了?不会是要在Layout中自己拉,一根一根的去调整吧

网友:
可以在LAYOUT 中设计好规则 通过更改栅格的大小来进行距离的测量,也可以到ROUTER里面 有SHIFT+a这样的组合可以拉出等长线来

网友:
应在ROUT中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