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电压检测电路,断开火线后,还能检测到虚电压 约100V 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6):
看别人也用这个电路检测都没问题(像 数显 电压表,有的还是阻容降压)。是应该程序中处理吗?

网友:
    检查电路中是否有大的储能元件(电容)造成虚电现象;如果是感应电,整流桥1脚2脚并个电容(或电阻)分流。

网友:
    你的零线可能带电压。供电线路负载不平衡。

网友:
    检查电路中是否有大的储能元件(电容)造成虚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