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种类的选择和硬件描述语言的区别

楼主(2021-12-06):
现在主要的FPGA生产商有ALTERA 和 XILINX 这两家的芯片有哪些区别,在国内那种更流行,还有就是硬件描述语言是学VHDL、还是Verilog、CynlibC++ 不知道这些都有什么样的差异,如何选择学习那一种语言?最好可以帮忙推荐一些关于这FPGA学习得书籍,谢谢

网友:
Altera在销量上比Xilinx稍高些,两家都是FPGA的大佬,芯片的区别不了解,但是使用的软件不一样,对于硬件描述语言,我觉得在国内的话还是Verilog比较流行,毕竟和C很像,如果你选中了哪个芯片,买书啥的就不愁 了,多做无疑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芯片没什么区别,流行程度也差不多,不过我觉得ALTERA略微要更流行一点点.
VHDL和verilog都是硬件描述语言,语法上有区别,本质上没区别
推荐你学习verilog,个人感觉verilog语法比较轻松而且比较接近C语言,另外就是现在出了system verilog,让verilog强大了很多.
至于书籍建议先选一个薄一点的,300页左右的就可以了.入门以后可以看更高深的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